齿轮传动速比计算?

楼主(2017-06-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机械原理没学过吗

网友:
当转弯时,由于外侧轮有滑拖的现象,内侧轮有滑转的现象,两个驱动轮此时就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附加力,由于"最小能耗原理",必然导致两边车轮的转速不同,从而破坏了三者的平衡关系,并通过半轴反映到半轴齿轮上,迫使行星齿轮产生自转,使内侧半轴转速减慢,外侧半轴转速加快,从而实现两边车轮转速的差异。

网友:
你这图不全。

网友:
我如果当老师, 就这么和你说。

换个思路,结构不变,但是动作思维顺序不同。

复述一下,轴1轴2是十字交叉轴,是固定连接。
所有的齿轮都是通过轴承套在轴上的,互相啮合,一动全动。

先用手按住十字交叉轴不许其有任何转动,比如就固定在屏幕平面内。

那么以15转的转速(右手定则拇指向左)拨动左侧30牙伞齿,
则右侧带链轮的30牙伞齿会方向相反地(右手定则拇指向右)等速转动。

这个相对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为啥?有齿不打滑呀)。

那么,左侧的齿轮如果有“绳命”(大师语,还有“灰黄”),它会说:“我明明看
见十字轴以15转的转速相反地(右手定则拇指向右)转动,而链轮伞齿以30转的转速相反(右手定则拇指向右)转动。

而您的题目刚好是,左侧的30齿齿轮是固定不动的, 右侧的齿轮输入转速是30转。
所以十字轴以15转的转速和链轮同向运转,即速度减半了。

这个减半的结果与轴1上的齿数15没有必然联系, 16 17 18 或者n 都是一样的哦。 只要是两侧伞齿轮等径,就是减半。

你明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模拟运动是15,

什么叫所有齿轮跟轴之间都是用轴承连接?那就是说齿轮转动的时候轴不用转了?那轴1和轴2是不是轴向固定的,这个你得说清楚啊

网友(2017-08-02):
要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