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实体扫描刀具不能竖直

楼主(2017-06-28):
各位大侠好。我用SolidWorks里面的实体扫描切除做了一个零件(倒瓶器)怎么按照SolidWorks说明里面的步骤做就是做不出这样的效果。请看下图。

我想做出刀具/瓶子是跟端面平行的。方向向量那里面,轴心,都点了。还是有那条痕出来。请问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扫描切除属性管理器没有相应的选项吗

网友B:
拿个CSWP还是蛮有用的,能很好的掌握产品设计意图。
一般公司购买正版软件,能赠送相应的名额

网友C:
搞个螺旋面为什么要用实体扫描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CSWP还是蛮有用的,能很好的掌握产品设计意图。
一般公司购买正版软件,能赠送相应的名额

社区里真正能拿到这个证书的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切除属性管理器没有相应的选项吗

有相对应的选项,就是刀具还是斜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螺旋面为什么要用实体扫描切除?

如果是截面扫描的画瓶子会卡住,要立体切除

网友D:
是路径画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路径画的有问题吧

路径没问题。就是刀具走的时候轴向是跟路径相切的,我要轴线方向是竖直的。SolidWorks里面的帮助也有这样的设置,我设置之后轴线还是相切的

网友(点评):
轴线垂直的话,你应该让刀具立起来啊,你把刀具这么相切的放置,扫描切除必然是相切的。你不会是把这种切除特征当成数控编程软件了吧,这是不是数控编程软件那样的智能。

网友C:
本帅试过没发现有楼主的问题,为了方便理解楼主的模型,楼主不妨把你的模型文件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E:
模型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帅试过没发现有楼主的问题,为了方便理解楼主的模型,楼主不妨把你的模型文件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你好,已经在原帖中编辑并上传了零件模型。辛苦你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型共享。

你好,已经在原帖中编辑并上传了零件模型。辛苦你看一下,谢谢。

网友:
下载一个附件,10威望没了伤不起啊伤不起:'(
看了下楼主的文件,是螺旋线设置得不够长,切除还没走完,因此有斜口。

网友(点评):
额,你好好看一下那条线是不是水平的。

网友:
这个不是直线啊,不是水平的。

网友(点评):
如果刀具是竖直切的话他的出口最低点也是直的平的嘛

网友(点评):
到现在这家伙也没清楚他究竟想干什么,非憋着跟别人兜圈,那结果很显然

网友C:
你上传的文件,出口就是直的啊,完全切除了反而是不直的,不难理解吧?
不要用普通的扫描来理解实体切除扫描!

网友:
工具实体是垂直的,我专门画了两条线对比,你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文件,出口就是直的啊,完全切除了反而是不直的,不难理解吧?
不要用普通的扫描来理解实体切除扫 ...

哦哦,我想错了。实体切除的原理是有点不一样。不过出口为什么有那条线呢,你知道吗??教教我。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