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转的柴油机能配什么型号的减速器

楼主(2017-06-28):
        机械小白求问:改装一台设备,现有一台常发CF186FE柴油机,输出转速3.600r/min,想加一个减速器将输出转速调到2000r/min,或者柴油机的额定转速可以调吗?

网友:
柴油机的转速时可调的,可以将转速稳定在2000转。

网友:
完全可以人为调整到理想转速,怠速除外。

网友:
柴格柴油车上的变速器换上

网友A:
每款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即对应转速在车上都有标注,使用手册上也有,你只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额定转速没法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款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即对应转速在车上都有标注,使用手册上也有,你只需看一下就知道了。

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上只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