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端面密封如何保证其不漏气

楼主(2017-06-28):
如图所示:气缸夹紧进入定位孔后,通气如何保证进气端面不漏气,现在漏气。缠上生料带效果较好,但是这个经常夹紧松开,时间长了还是漏气。
这个端面密封如何实现?

网友:
你指的是气缸的进气口端面密封?看照片不像

网友:
自己做个薄一点的胶皮垫

网友:
在设计时设计密封圈密封,密封圈种类规格尺寸很多,根据需要选型号规格就行了。

网友:
仿照快换接头。

网友:
看你夹紧缸径大不大,夹紧力够的话端面加橡皮垫之类的环形平垫。如果不够选择O型圈套在插入的杆上,随插杆进入孔内进行密封,孔口倒15度左右的角方便进出,孔内需光滑,缺点O型圈需经常更换。

网友(2017-09-16):
夹紧气缸漏气,还是下面的工件漏气,往里面充气?检测还是做啥?难道要实现自动换夹具,类似工业机器人头部,楼主有想法
建议:插入销钉O型圈那里的台阶大点,这样插入后就是两个断面压紧O型圈了,如果孔那里的倒角大的话,可以把销钉做成三个台阶,中间的台阶套O型圈(比O型圈要细)

还有两个销钉同时插入,对精度要求高,可以把插入部分轴径改小,也是靠端面密封

网友:
这个动密封,牛!

网友(2018-08-09):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8-09-21):
修改结构,增加两道密封

网友:
我也准备采用这个结构,不知道试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正准备用这个结构,不知道试起来怎么样

网友:
一直进进出出,磨损会很厉害吧。考虑6楼的方式

网友(2018-11-01):
快插接头

网友(2019-04-09):
用软一点的密封垫片,适当留点余量,让气缸收回的时候对端面有点夹紧的作用,这样可以减少漏气,在意,气源气压而已不清楚,如果0.8以内的压力,密封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2019-07-31):
改胀紧密封

网友:
改结构吧!密封面有问题呀!你这样起不到密封作用的,真不知道你跟谁学的。

网友:
气缸夹持力如何?夹持力不够很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