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完善不锈钢管封口工装,欢迎其他好的方案

楼主(2017-06-28):
一端固定在机床上,衣端高温加热,使其软化,软化后缩口成现在的情况,目前口部直径5-6MM的缺口,有什么办法使其缺口不大于1MM然后焊接封口,跪求大神们改进方案或其他方案亦可。。。

网友:
必须是1mm吗?如果不是必须就现在的6mm可以考虑采用融化极氩弧焊搞定。

楼主:
1MM这到不一定,不过越小越好,美观且后续工作量会小,熔化极氩弧焊6MM会不会影响到不锈钢管内侧(有焊渣残留)

网友A:
将融模型改进下应该还可以获得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融模型改进下应该还可以获得更小

怎么改,模芯端面倒圆吗

网友:
高温软化,让封口再小点,然后再取消高温

网友(点评):
再压估计要变形了

网友:
可选用粗焊丝,加焊封口

网友:
冲压一个封口的半圆球,再焊在管子端部。

网友:
管子缩口没接触过!只是提个建议,是否可行,在碾压轮上想办法,不要做成纯圆弧,做成一段一段不同的倾角!

网友B:
多厚的管子,钢笔是缩口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厚的管子,钢笔是缩口成型的。

0.5mm厚,外径11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