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车床M05运行时老是显示M代码执行中,程序就不往下走了!

楼主(2017-06-28):
沈阳数控车床程序中的M05运行时,主轴停止,但老是显示M代码执行中,程序就不往下走了!这是怎么回事?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1、M05后面应该跟的M30吧,如果没有M30,程序不会回到程序头的,到M05自然就停止了
2、M05主轴停止后,机床没有给系统一个主轴停止的信号,或者说没有检测到主轴停止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05后面应该跟的M30吧,如果没有M30,程序不会回到程序头的,到M05自然就停止了
2、M05主轴停止后,机 ...

你好,排除第一种可能,后面跟着M30,但不往下走;请问第二种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排除第一种可能,后面跟着M30,但不往下走;请问第二种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找你们的电气来解决吧,查PLC,找M05的那个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们的电气来解决吧,查PLC,找M05的那个检测信号

与变频器或者系统参数设置有关系?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