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带动齿轮齿条能达到怎么样的重复精度?

楼主(2017-06-28):
有经验的大侠请赐教下。这种传动方式和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传动,同样品牌的元件,价格差多少呢?

网友:
不明白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是不是步进电机带动齿轮圆周运动,通过齿轮与齿条的啮合转化为齿条的直线运动,问这个直线运动的重复精度?

网友:
步进电机加减速器可以提高定位精度,齿条必须压紧,但不可压死,伸出和缩回的定位点不同,建议用缩回定位。重复精度总比伺服电机的差一点。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首先自己要搞清原理,机械精度与成本有关,与什么机构不绝对关联。

网友:
木工雕刻机,还有龙门式的等离子切割机,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伺服系统比步进贵一半;齿轮齿条的价格主要看精度啊,精度高的比丝杠还贵

网友:
看你用什么样的齿轮齿条啊,不同精度等级的齿轮齿条,精度差别很大

网友A:
楼主还没来得及看论坛信息,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步进加齿轮齿条应该是可以达到你要的重复性,问题的关键是你考虑多少成本再去综合考量你选择什么机构。

网友:
用同步带加导轨也不错的,步进电机不是太适合这种“硬”的机构,虽然经常有人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来得及看论坛信息,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步进加齿轮齿条应该是可以达到你要的重复性,问题的关键是你 ...

认识一下,好多问题想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认识一下,好多问题想请教!

好的,认识一下大家互相交流,就目前你手上的案子你可以简单介绍下,比如整个传动行程是多大,负载多大,还有结构空间方面,或者你做的这设备叫什么,都有利于大家对你目前疑问给出自己的理解以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