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设计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7-06-29):
最近在看一本老书《液压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里面关于控制系统设计时,初选的执行机构速度及加速度给出了这个两个公式:
(1).最大速度V=行程Xp*系统频宽Wb
(2).最大加速度a=行程Xp*系统频宽Wb^2
对于速度的公式还可以理解,加速度的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有些深奥,我也来算算~

网友:
把简谐振动的方程写出来,求导,再求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