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什么减速机?

楼主(2017-06-29):
图上蓝色的 标记处

网友A:
这图片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拍的,

远处拍的 放大就是这了

网友(点评):
真是看不清,只能靠猜了,普通两级减速,带刹车

网友B:
这图拍的。

麻烦问下楼主下图中红圈处的螺钉是什么型号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铭牌

没办法看铭牌,不知道从外形能分辨出来不能?会不会的R系列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拍的。

麻烦问下楼主下图中红圈处的螺钉是什么型号规格的。

M12内六角螺钉

网友:
是不是摆线减速机?

网友:
放大了模糊了

网友:
这问题把大家搞糊涂了

网友:
应该是卧式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
照片在这里放大就模糊了,在你那里可以放大。

网友:
卧式摆线针轮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