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液压缸

楼主(2017-06-29):
各位大神,学生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求助一下:20μm以下的微粒是否能造成液压缸拉缸 ,液压缸调节精度也是微米级的?

网友A:
20μm以下的颗粒常见,就看多少(污染等级),颗粒性质(材质),在相应等级允许范围内认为不会。

网友B:
20μm以下的微粒对液压缸没什么影响,主要是会堵伺服阀

网友C:
这个应该没事的,实际工况的粉尘比他大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μm以下的颗粒常见,就看多少(污染等级),颗粒性质(材质),在相应等级允许范围内认为不会。

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事的,实际工况的粉尘比他大的多了

这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μm以下的微粒对液压缸没什么影响,主要是会堵伺服阀

已经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