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加工方法好?

楼主(2017-06-29):
最遇到的异形件较多,这个件我的工艺这样安排:下料、线切割外形、铣、上加工中心做72H7的孔,整个的费用算下来好贵,大家帮我看看我按这个工艺做有问题吗?孔的话肯定是镗床或者加工中心,现在主要纠结的问题有两个:外形加工是火焰下料一个轮廓留出余量再铣出来,还是线切割加工?哪种更好?

楼主:
又来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还是量的问题。

楼主:
同样还有这个焊接件,这个异形怎么做出来比较好?激光、线切割、等离子下料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量的问题。

不是批量,两三件,我们是非标自动化产品,也有100多件的,但是这样的时候少

网友:
钱切割吧,如果是火焰切割再铣床价格不便宜

网友B:
   线切割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吧 。

都在说线切割,光线切割的费用就200-300,请问是要把整个外形割下来,还是只切割两个L型?

网友(点评):
你被坑了,线切割哪有那么贵?一台机器才5万,割个外形要4个小时?没事别气割下料,火焰割完的地方硬度很高,难加工!非的气割下料的话,余量留多点,普铣六方,再加工中心

网友:
如果长期需要做的话,我觉得铸造出来再加工会好点,就开个模的价格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在说线切割,光线切割的费用就200-300,请问是要把整个外形割下来,还是只切割两个L型?

  只切孔的话也不需要线切割。

网友:
如果线切割能达到零件的要求和精度的话,就没必要火焰切割再上铣床

网友:
线切割 235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在说线切割,光线切割的费用就200-300,请问是要把整个外形割下来,还是只切割两个L型?

你那线割多少钱,一平方的。

网友:
我坚持火焰切割,

网友:
还是火焰下料吧,现在线切割加工挺贵的,而且很慢

网友(点评):
是火焰下料时先把外形割出来再精铣吗?

网友(点评):
是火焰下料时先把外形割出来再精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线割多少钱,一平方的。

0.005厘/平方毫米

网友C:
下料肯定是火焰切割,难道还一块大钢板拿去线割不成?
下料之后的外形和L形,看机床配置吧,可以用铣,想省事就线割,差不了多少。

网友:
是什么材料?灰铁和铸钢的建议铸造后加工,普通机加工即可,比线切割省很多,质量也不会太差

网友:
既然线切割贵,问一下火焰切割加铣的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
批量小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料肯定是火焰切割,难道还一块大钢板拿去线割不成?
下料之后的外形和L形,看机床配置吧,可以用铣,想 ...

下料当然用火焰割,我现在问的是外形是用线切割还是火焰切外形再铣?这两种方法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料当然用火焰割,我现在问的是外形是用线切割还是火焰切外形再铣?这两种方法哪个好

下料之后,余量肯定也是在10MM以内,有铣床肯定上铣床,能省还是要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在说线切割,光线切割的费用就200-300,请问是要把整个外形割下来,还是只切割两个L型?

谢谢提醒,不过你有所不知,线切割是透明价0.005元/平方毫米,割小件费用不高,但是割厚点的大点的件肯定高,一般这种都会选择线切割加工,所以我来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工艺,不过你说的正确,如果用火焰下料,硬度很高,对后续加工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