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仓库货架相关规格

楼主(2017-06-29):
谁有仓库货架的相关规格,能给我个尺寸供我选择吗?

网友:
那种横梁立柱的吗,好像都是有生产的人订的,

网友:
我们的货架都自己做的,没有按照什么标准尺寸。

网友A:
通常仓库货架标准尺寸是针对轻型货架和中型货架来说的,往往仓库货架是指轻每层货架层承量在300kg左右,现在市场上生产货架的企业众多,每一个货架厂家都有自己的生产标准:
1.货架立柱 立柱规格为55*47*1.5mm,这种货架立配承重可以达到1500kg/组货架,通常货架立柱高度为2000mm,也有高度为1500mm,1800mm,或2500mm.立柱正面孔形为六边开孔,也叫菱形孔,该孔形特点是与横梁配合间隙小,牢固。
2.货架横梁 仓库中型货架横梁尺寸规格常见的有60*40*1.5mm,50*30*1.5mm,80*50*1.5mm.设计货架横梁尺寸时如果说横梁下料长度越长,那么承载能力就会越小。
3.货架层板 仓库货架层板是加工成C形,底部配有加强筋,往往说货架的承重能力大小并不是说层板越厚就一定能承重大,而是同时也要看加强筋的形式和数量。加工好的货架层板直接铺在货架横梁上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仓库货架标准尺寸是针对轻型货架和中型货架来说的,往往仓库货架是指轻每层货架层承量在300kg左右,现 ...

楼主:
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