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板发黑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7-06-29):
老师问个问题,用铝板做了箱体,如果做发黑处理影响内部电器的接地吗

网友:
铝板发黑???涨见识了。我还以为只有阳极氧化呢

网友(点评):
就是阳极氧化,叫习惯了,抱歉

网友(点评):
硬质阳极氧化膜具有优良的绝缘性 。

网友(点评):
我来的新公司,都标的发黑,我还问他们可以发黑吗?他们说一直用的发黑。原来也是阳极氧化啊,我标黑色硬阳的时候,项目工程师还问我有这个处理吗? 重点:请问黑色阳极比黑色硬阳便宜多少

网友:
学习一下,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以下内容纯属瞎说啊,

还是在箱子里做铜排,器件的PE接过去这叫单点接地啊,在箱体安装就算接地,四个螺钉拧一个器件,算不算四点接地了,接地电流四个点 有电势这不是引入干扰啊。

楼主:
来个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亮黑阳极氧化吧,阳极氧化膜本身的结构成分是Al2O3, 接近陶瓷的成分, 膜层越厚阻抗越高, 当然是不导电.

网友:
铝件表面阳极氧化后会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是绝缘的物质。

网友A:
普通阳极和硬质阳极都会形成绝缘膜,但是普通阳极的绝缘膜很薄。易击穿,给人造成普通阳极不绝缘的错觉。硬质阳极,到表面压强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被破坏造成导电。我用电压表亲自试过。

网友(点评):
接地的导电用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阳极和硬质阳极都会形成绝缘膜,但是普通阳极的绝缘膜很薄。易击穿,给人造成普通阳极不绝缘的错觉。硬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