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扣怎么压合成上下叠加状

楼主(2017-06-29):
如图,结构是两个铁片,压合之后上下各一个,而不是一般冷压端子压成的对称结构。要求一次冲压完成。
现在大概设计出来一个结构,可以实现上下叠加,只是效果没这样好,叠加的位置很少,而且压的不规整,冲压机间隙也会影响冲子的走向,造成冲压失败。因为是不对称结构,所以冲子两侧手里不一样。
想请教这样的工具市面上有吗?个人没有找到,或者哪位有大致方案可以提供,万分感谢。

网友:
首先应该先固定住零件,不让零件在冲压的过程中滑出

网友:
一次冲压好难。

网友:
这玩意i很简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