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比的计算

楼主(2017-06-29):
已知电机扭矩2.4牛米,需要60牛米的力来驱动,所需要 选择的减速比是多少

网友:
力臂多小?

网友:
=60/2.4,还有安全系数什么的

网友(点评):
大家简单,没毛病。

网友:
速比=电机输出转数÷减速机输出转数 ("速比"也称"传动比")

  1.知道电机功率和速比及使用系数,求减速机扭矩如下公式:

      减速机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系数

  2.知道扭矩和减速机输出转数及使用系数,求减速机所需配电机功率如下公式:

      电机功率=扭矩÷9550×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系数

网友(点评):
人家已经提供力矩信息了,不需要用个了吧?另外这个公式是泛用的吗?我记得有针对电机种类的吧?我只用它算感应电机。诸如伺服电机 我看到的特性都是额定转矩可以在0~3000(松下200w)下保证。所以我就不用这个算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