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电阻浸锡相关技术问题

楼主(2017-06-29):
       大家好,最近小弟被一难题困扰,看看各位前辈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指点一二,问题如下:
       最近做了一台全自动浸锡机,用磁铁吸住电阻的一端,对另一端浸锡,但是浸出来的电阻会有大头现象。大头现象就是说,浸锡后电阻最尾端会变大(变大的形状不是水滴状,只是某一侧变大)出现大头现象的概率为千分之十二,调试时候已经对出来的速度,锡的温度,都调过了,还是不行,客户认为是电阻离开锡面晃动的原因造成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麻烦指教一下。

电阻(圈中为大头端)

电阻(圈中为大头端)

网友A:
垂直升降?是不是液态锡的流动性所致?没搞过,是猜测

网友B:
这种情况电镀中经常碰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聚集区增加一些阳极端子。

网友C:
装配时是否导致产品变形的问题

网友D:
你这不是二极管么?

网友D:
增加焊锡的流动性,如提高锡面的温度,减少氧化速度,减少焊锡的表面张力等等

网友E:
连个描述现象的图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升降?是不是液态锡的流动性所致?没搞过,是猜测

锡液基本是静止的,没有流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电镀中经常碰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聚集区增加一些阳极端子。

前辈,谢谢你,之前客户采取的是电镀镀锡的,后来引进我们的设备是浸锡的,所以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焊锡的流动性,如提高锡面的温度,减少氧化速度,减少焊锡的表面张力等等

温度试过提到290,大头现象还是会有,至于减少氧化速度和表面张力,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个描述现象的图都没有。

有图片的,是不是还没刷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时是否导致产品变形的问题

前辈,你好,电阻来料时也会有点弯的,不能保证百分百直,不过有些直的料也会有大头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二极管么?

客户说是电阻

网友:
如加铟。用合适的焊剂,合适的快速浸锡时间。都是有助的

网友:
电阻太小,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液基本是静止的,没有流动性

谢谢回复,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