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薄片工件怎么整理和上料

楼主(2017-06-30):
      图片是一片材质为SUS304不锈钢,其厚度只有0.2,长*宽=10*2.8。

      大批量上产线进行装配时,如何去进行整理和上料?

网友A:
全是散装?冲压改模具可以做出料带样式的。振动盘估计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散装?冲压改模具可以做出料带样式的。振动盘估计也很难

是的,因为要经过检验、统计、物流这样流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要经过检验、统计、物流这样流过来。

建议改模具做成料带样式的,这个不难的;检验统计物流什么的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模具做成料带样式的,这个不难的;检验统计物流什么的没问题的,

这种小的金属件在电子行业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并联机械手+视觉,成本太高,加个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模具做成料带样式的,这个不难的;检验统计物流什么的没问题的,

料带式上料,或者注塑盘上料都可以
但其实都还要人手整理

网友:
电子电器行业中一般做成带式

网友B:
机械手吸盘抓取上料

网友:
   楼上正解,吸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吸盘抓取上料

尺寸只有10*2.8*0.2mm,得用多小的吸盘才能准确的单个吸住?并且这么薄的东西堆在一起相互之间会有交叉、吸附,感觉吸盘不靠谱,最好是下料的时候就用传送带直接一个个的送进来,或者冲压的时候在下料口上装一个跟工件尺寸差不多的收集槽,这样出来的东西比较整齐

网友:
不差钱的话蜘蛛手机器人+视觉算法,简单可行的话料带式

网友:
难,只能带料,散货的话,我是没办法了

网友:
零件肯定有方向的要求!主要是解决这方面的!

网友(2017-12-29):
兄弟,你这个苹果的产品啊,还有一个产品和他焊接在一起。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可以相互交流一下经验哦。我的邮箱:shuai.ge2@cn.interple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