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图示工件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7-06-30):
要求平衡度误差0.05  工件厚度3毫米.中间70-170避空0.3有什么办法达到图纸的要求

网友:
批量?材料?
这图纸画得,看着费劲,缺一个局部放大视图,

网友:
可以上立加光一刀,量少,压板随便压一压,量多可以弄个工装,一片一片摆好

网友:
这种薄壁类零件必须是车加工,关键是精车刀具、装夹方式(相应的工装),减小零件变形的装夹方式柔性卡爪、卡环等,

网友:
粗车-时效-半精车-时效-精车

网友:
冲压模具落料整形

网友A:
你这零件用于哪的?看样子不会用在很精密的地方的,平行度平面度标那么高,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零件用于哪的?看样子不会用在很精密的地方的,平行度平面度标那么高,头大

就是很精密的机械配件.数量少只有20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很精密的机械配件.数量少只有20件

要求高,为什么不用磨的工艺?

网友:
不知途径材料,批量大、可冲压冲出坯子后只加工内孔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