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的加工求助

楼主(2017-06-30):
       各位大侠,小弟现有一薄壁零件(类似大衬套):径向壁厚16,轴向高度100,内圆直径∅750(0/-0.08),材料:Q345E,请问如何内圆∅750尺寸精度?谢谢!

网友:
外圆是自由公差吗?
批量多少?坯料是管料、锻件还是卷圆焊接?
单件生产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cmiw.cn/thread-482445-1-1.html

网友:
专用车床夹具和高精密机床保证

网友:
可卷成坯子后上车床用花盘压轴向加工,

网友:
先用精度较高的车床车内圆,然后上心轴车外圆。

网友:
直径750,16mm不算薄了。

网友:
有点薄,参考轴承厂的内圈或者外圈的加工工艺。

网友:
内孔外圆粗车后,预切断,留余量,然后再精车内孔外圆,最后切断,可以保证零件不变型

补充内容 (2017-7-19 18:40):
不是管料啊,那就用立车加工,夹外圆,内孔找正,车削D750尺寸

网友(点评):
夹都夹变形了,还能割啊!想多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关键是内圆∅750(0/-0.08)Ra1.6受切削应力、温度、装夹等因素,极易变形,圆柱度差,不好解决啊

楼主:
也曾考虑过采用弹性卡环、心轴、软卡爪,分析后都觉得不适用,关键是上工序的应力必须完全释放,且为下工序创造一个好的工艺基准,
/ j6 w8 i! E4 N刀具必须足够锋利

网友(点评):
有条件低温回火

楼主:
装夹方式也很重要,采用轴向压紧,采用磁力吸盘也许好些,但是没有购买到此规格的

网友(点评):
难道一楼的加工方法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