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W视觉效果看起来更加真实

楼主(2017-06-30):
      图中这个链接实际上肯能加工不出来(或者很危险),因为尺寸太小了,销轴到边边只有0.2mm,那么为什么图上看起来却还很远?(按照1:1画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在设计的过程中容易造成错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呢

网友:
不觉得会有什么错觉啊?

网友:
3D视图看多了会产生错觉的

网友:
从楼主的文字来看,楼主有错觉那是肯定的,本帅不会有错觉,觉得很正常。
滚子(不是销轴)和链板边的距离只有0.2为什么加工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0.2和滚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整体感觉还很远的样子。我亲自量一下尺寸,吓我一跳

网友:
任何设计都有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不然就是乱搞。

网友:
只有外行才会有楼主的感觉,楼主应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网友(点评):
你有多牛逼拿出来秀秀,自不量力!幼稚啊,大叔

网友(点评):
比你有智商就足够了,你什么B玩意

网友:
整体比较协调,轴的尺寸太小了。所以需要多测量。

网友:
确实是 这个我也遇到几次
画图的时候没感觉 实物来的时候 ……怎么这么…… o(╯□╰)o
所以我也觉得SW 三维环境里 是否缺一个 1:1的视图 ……

网友:
一天,唐长红去结构所,进门前看到设计员小李站在那里望着大楼发呆,嘴里还念念有词,关切地问:“小李,哪儿不舒服?”
小李笑了笑:“我负责的那条长桁,尽管设定了尺寸,但在电脑上怎么也体会不出它有多大,我出来找找感觉。”
唐长红心里“咯噔”了一下:缺乏感性认识,设计师开始怀疑自己了,缺乏自信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
几番联想,他觉得事态有些严重。怎么办?他想到了物理样机。如果有一架物理样机摆在那里就好了,一可增强研制者的感性认识,二可提振型号全线的信心。
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没想到,大家的响应非常热烈,许多人早已萌生了类似想法。
“新技术、新工艺用了这么多,确实需要一个实体样机进行工艺性验证。”
“现在好多试验设备都不到位,搞出一个物理样机来,可以充当试验平台嘛。”
“还有大部件的协调问题,在样机上完成协调,容易直观地发现问题。”
“电脑屏幕太小,我们的飞机又这么大,电脑上只能看局部,很难看清全貌……”
就这样,总师系统内部达成了共识:在确保重大节点不变的前提下,再增加一个多功能物理样机的研制环节。
所谓物理样机,是根据设计方案制作出一个与真实飞机完全相同的大模型,让人直观了解未来飞机的样子。在数字化技术没有广泛应用之前,物理样机是飞机研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设计方案通过评审后,先搞一个物理样机,然后再转入工程研制阶段。

网友:
参数驱动的模型不会有错的。视觉上也不应该是这个比例!

网友:
可采用“透视”模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