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水刀掉压问题

楼主(2017-06-30):
        我是做玻璃的,最近厂里面一台水刀出现下面问题:在自动模式下从这个加工件到下个加工件的时候有时候会掉压,系统全部没有压力,在刚刚打孔开高压两秒左右掉的,切的过程一般不掉,就是刚刚打孔的时候掉,调的压力越高掉得越频繁,油压调到12的时候就基本不会掉了。掉完了之后得把主机油泵关个10来秒重新开又好了。博奥水刀。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水压系统故障,新买的设备建议联系厂家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压系统故障,新买的设备建议联系厂家维修

一年多了,打电话给那个售后经理,刚开始还接后面电话都不接了。。。那售后刚开始说是溢流阀的问题,买来换了没什么用,之后又说是油的问题,再之后说是油泵的问题。。。再之后电话都不接。服了

网友B:
难道是溢流阀问题?话说这上面有没有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溢流阀问题?话说这上面有没有溢流阀。

有溢流阀的,但是换过N个都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