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卡阀了

楼主(2017-06-30):
各位大师: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液压管路已经二次冲洗取油样经实验室化验达到七级,达到系统要求,回装伺服阀后起泵,结果伺服阀卡阀了,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伺服阀本身在油口还有20μm的滤网,这个滤网的作用应该就是起过滤作用的,如果20μm一下颗粒会造成卡阀,为什么这个滤网不换装更精的?

网友A:
首先说一下,伺服阀的滤网是没有太强过滤能力的,只是为了防止有意外杂物进入,那个自带滤网很小,如果精度再高的话压力损失会非常大,不同流量下使伺服阀丧失稳定性。再卡阀,可能是阀里的油液有污染或者安装过程中引入了外界污染,如果要分解伺服阀检查建议到专用工作台,自己拆了就再也装不回去了。

网友:
清洗后最好是先空载遛阀,像楼上说的污染和拆装不当很容易引起阀芯卡住,而且卡后易造成拉伤,挤堆处理不当只会恶化。

网友(点评):
大侠,你外行了,伺服阀一般是不遛的,有短接回路,把别的都遛干净了再接入伺服阀,伺服系统与常规液压系统区别很大。

网友(点评):
伺服的确接触的少。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我们在实际过程中出现过阀体内有残渣卡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伺服阀的滤网是没有太强过滤能力的,只是为了防止有意外杂物进入,那个自带滤网很小,如果精度 ...

这个阀是随设备一起从三菱进口的,80万一个。。。自己肯定不敢拆解,只能返厂。这个最要的原因是是液压油的原因吗?但是已经化验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实际过程中出现过阀体内有残渣卡阀的情况

追问一下,这个怎么判断是阀体原有的颗粒还是安装后外界进入的颗粒

网友:
应该是混进杂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阀是随设备一起从三菱进口的,80万一个。。。自己肯定不敢拆解,只能返厂。这个最要的原因是是液压油 ...

为什么不用国产伺服阀,在冶金行业足够满足需求了 质量也很稳定,你这个是什么阀要80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这个怎么判断是阀体原有的颗粒还是安装后外界进入的颗粒

我们上次堵得是阀体的切屑,反应出来的效果是动作很不稳定。你需要将阀体拆开,然后观察下颗粒的外形和大致材料,一般说来阀体切屑的话比较明显,液压系统中软管或者硬管产生的杂质不会很大,你可以看看你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事打电话或者微信可以沟通,15128178150  同微信我就是做液压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