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曲面固定

楼主(2017-06-30):
刚毕业一年有余,非机械专业出身,为温饱转做机械,常有不懂之处,每次这个时候总会来逛逛社区,寻找灵感,也为很多大神的案例倾倒。
今天遇到一处问题解决不了,来求解。

公司有个小项目,其中一处是需要 固定住超声刀头
  要求:刀头水平;手柄处固定不晃动;手柄处的开关可以遮挡住不使用;杆身尽量不要承重;

高清图

高清图

刀头种类

刀头种类

网友A:
360°旋钮前面有一个支架件,超声刀插进去就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旋钮前面有一个支架件,超声刀插进去就固定了。

有图片吗?方便给个图或者链接看看嘛

网友B:
知道超声刀杆身为什么做那么细吗?   就是做手术的时候配合穿刺器使用的,  不需要你具体的在超声刀设计时在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超声刀杆身为什么做那么细吗?   就是做手术的时候配合穿刺器使用的,  不需要你具体的在超声刀设计时在 ...

目前的环境是不能使用穿刺器,只是要固定超声刀头,做振幅测试。

网友(点评):
从换能器引出来的振幅杆, 如果固定,会不会影响振幅吗? 影响超声刀头切的效果? 频率有多高? 我认为 如果要固定, 位置是很讲究的.

网友C:
这种固定支架可选用标准件库的,如图:

网友:
这属于医疗器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固定支架可选用标准件库的,如图: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图上的是医疗器械

网友D:
生产这个工具的供应商肯定知道怎么固定。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产这个工具的供应商肯定知道怎么固定。你说呢?

也是啊,换个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