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长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7-06-30):
请问下V带长度怎么做最后的确定,直接算出来的长度。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算出后首先查标准,往标准带长上靠,要不你还订做。

网友:
找下产品手册,根据你的使用要求,选下就行了

网友:
V带还有分内环和外环,所以一定看是不是La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查,V带长度是国标的,不是按你的意思想做多长就多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