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切割机的编程套料软件

楼主(2017-06-30):
厂里有几台火焰和等离子数控切割机,每天要切好多张12米长的厚钢板,每次切割前都要花费时间来排版套料以合理节省板材,请教论坛的大神,有哪种好用的自动套料软件推荐一下,衷心感谢。1 I' W/ P- {+ V* V6 B

网友:
我们数控激光切割机上有这个功能

网友:
没听说过啊

网友:
mastercam好像有这功能

网友:
你买机器时一定有正版软件,同时排版一次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啊!怎么每张板子都要重新排,除非你每一张板子的图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们单位现在用的是SmartNest,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用的,工件多的话也是要花费很多时间

网友:
楼主机器买的时间应该比较长了吧。现在火焰和等离子基本型都是配交大的2300或者2600,排版还是比较简单的,考虑换机器或者机器更鑫可以联系我,上海通用切割机,1306278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