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传动最大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7-06-30):
现在手上有个案子,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传动,功能是来回推料(烟盒),精度要求比较低(±3mm内),要求速度3m/s(也就是180m/min),第一次碰到如此高的速度,心里没底,请碰到过的社友不吝赐教,抑或是有别的结构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
行程多大?3m/S可以实现,不过建议用曲柄连杆机构,那个速度快多了

网友:
步进电机 + 同步带吧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很悬。上次我们公司丝杠供应商的销售(上银的)来我们公司说,最快1m/s多一些。轻载最快多少,我也没有底,哪位专业丝杠的出来指点一些。但感觉3m/s,还是相当快了。用伺服电机带同步带我也感觉有点快(可能噪音会比较大)。

网友B:
你需要多大的速度?

网友:
时速10.8km

网友:
印刷机纸张跑到这速度都是很恐怖的了,同步带有一点点可能,丝杠,想都不要想

网友C:
用线性电机估计都够呛,说不定得定制。是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很悬。上次我们公司丝杠供应商的销售(上银的)来我们公司说,最快1m/s多一些。轻载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多大的速度?

3m/s

网友D:
带上加档估计行,成本低,要靠往复运动的机构实现,损耗高不说估计成本也不会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上加档估计行,成本低,要靠往复运动的机构实现,损耗高不说估计成本也不会低的

第一次听加档,能否细说一下!

网友:
齿轮齿条吧     打消丝杆的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线性电机估计都够呛,说不定得定制。是太快了!

高铁、磁悬浮(线性电机)那个都可以300 km/hr以上,问题是行程小,正反转/加减速等控制系统能不能跟得上,找家线马供应商咨询下,HIWIN也做了好多年了,对他们来说硬件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控制软件。

网友:
3m/s,这速度太快了,皮带传动估计不行。高速球保持器滚珠丝杠的DN值能达到130000,可以算一下能达到多少速度。

网友:
滚珠丝杠的结构最大能达到2m/s(多个厂家给的数据)。你这个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靠谱一点。

网友:
可以直接买模组,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是价格嘛。。。

网友:
这个速度,滚珠丝杠肯定不行,还是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吧

网友:
滚珠丝杠,一般的应用,速度不超过40m/min

网友(2017-08-10):
我查了费斯托的样册,滚珠丝杠别想了,要用就用齿形带的电缸吧

网友:
之前有咨询IAI的单轴机器人。最快速度能达到2m/秒。3m/秒基本这种方式做不到。

网友:
负荷是多少?

网友(2017-10-24):
滚珠丝杠根据节拍怎么进行选型呢

网友:
丝杠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速度=导程*转速,伺服电机普遍是3000rad/min,就是50rad/s,导程常用是5,10,16,20,32,40,按40的导程最快也是2m/s,还没算其他限制条件

网友(2018-06-27):
步进+同步带吧

网友:
同步带和齿条都行,你这个推纸盒子估计同步带就行

网友(2022-05-23):
请教一下:丝杆提升机,按0.3m/s速度,提升180kg重物,匀速上升100米,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很悬。上次我们公司丝杠供应商的销售(上银的)来我们公司说,最快1m/s多一些。轻载 ...

请教一下:丝杆提升机,按0.3m/s速度,提升180kg重物,匀速上升100米,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丝杆提升机,按0.3m/s速度,提升180kg重物,匀速上升100米,这种方案可行吗?

不建议你这样做,180KG重物,你得做托盘,电机要带减速机,存在速比,实际速度会非常慢,我们以前做过这种结构,提升高度就1米,时间都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