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标注大问题

楼主(2017-06-30):
如图 螺纹深度 6.5.按照图纸的退刀槽做法最后一牙螺纹规下不去(退刀槽不带倒角)。按照螺纹规能下去的要求做螺纹深度到不了6.5(退刀槽带倒角).哈哈有意思。

网友:
只要退刀槽符合标准,修改螺纹规前端也是必需的.

网友:
没看懂大家在说什么?求解释。附正确图最好,

网友A:
和退刀槽倒角没有太大的关系,数控车加工的话,注意程序中的螺纹收尾,就可以解决最后一扣旋不进去的问题

网友B:
退刀槽有R角,一看就是车刀没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刀槽有R角,一看就是车刀没磨好

我们成型刀啊 手磨刀不是很稳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退刀槽倒角没有太大的关系,数控车加工的话,注意程序中的螺纹收尾,就可以解决最后一扣旋不进去的问题

能详细说说嘛大哥。收尾插什么程序进去。听我们技术说用手磨刀容易断,还有就是容易出现圈状铁屑留在退刀槽里面。现在这个工艺除了有效螺纹短了点没其他附带问题要处理,成本能降下来。

网友:
6.5这个尺寸应该是不重要尺寸退刀槽是开环更不是,应该只要保证螺纹拧进去后的台阶定位面9.5,即可;所以实际加工就是用带倒角的。螺纹深度深些,不然拧不到底台阶定位面没有意义

网友:
调一下螺纹收尾程序,螺纹收尾长度是可以通过程序进行设定的,如果采用默认值得花收尾长度大约是1个螺距,调整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收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嘛大哥。收尾插什么程序进去。听我们技术说用手磨刀容易断,还有就是容易出现圈状铁屑留在退刀 ...

看你这台机床的编程说明书,里边有G76螺纹编程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