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攻丝攻断如何取出的问题

楼主(2017-06-30):
我公司经常需要攻盲孔的螺纹,攻丝机攻,经常在丝攻钝了之后就会断,断丝就留在盲孔中,请教各位有何比较好的取出方法,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网友A:
用钻头继续打孔

网友(点评):
你的钻头是激光束吧

网友:
我们先敲,敲不出来,铣刀踩,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很好,这方法

网友:
直接电火花,我们这都是这样搞,如果经常用的话买一个5000块钱左右

网友:
如果取不出来,又不能重做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继续打孔

这回答的 都不知道说你啥好

网友:
换个位置,断的就留在里面送给客户吧

网友:
比较有难度。和生锈的螺丝怎么取下,差不多

网友B:
打大一点孔,把丝锥取出,然后焊上重新攻

网友:
螺丝我是一点点地敲出来的。丝锥没试过。也许也可以?

网友:
加热丝锥退火,再钻掉。或者适当型号的反丝锥,用反丝锥攻。

网友:
方法帖子社区已经有很多,搜一下,关键还是刀具履历表进行寿命管理

网友:
4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大一点孔,把丝锥取出,然后焊上重新攻

铸铁也能焊吗!

网友:
到目前还没有理想的办法,有一种专用扳手,我用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太小的丝锥断了,只能用电火花了,大的丝锥可以砸碎再取出来

网友:
基本没有办法。只能报废。如果特别重要的工件,只能用电火花打,再手工慢慢把残余丝攻碎片取出来,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痛苦的

网友:
我说一下土方法,师傅教的,实测有效:在断裂螺丝面上,用洗刀洗1个 一 字,用 一 字螺丝刀拧出来。

网友:
电火花可以,慢,一般都是敲出来的。

网友:
上钻床打孔取出 或者用电火花

网友:
用电火花就行

网友:
如果是大点的丝锥,断的头有外露,可以敲出
如果是经常断的,还是买台小型的火花机电火花取出比较好,省时省力。

网友:
大家继续回答下去、看有几个露馅的

网友(点评):
您露的牙最多^_^

网友:
电火花是比较好的在不破坏的情况下,其他方法不美观

网友:
电火花是常用的,但效率不高
退火再钻掉,要看工件能不能退火处理

感觉楼主是批量加工
某位层主的意见感觉挺好(做好履历管理),用质量好的丝锥,到期就换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增加扭矩控制,也许也是个办法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33918-1-1.html
个人认为,在已断的情况下,钻出来是效果好点的方式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铁也能焊吗!

铸铁你也能攻断吗???

网友:
首先,丝锥断裂,扭矩肯定增加,攻丝头上没有力矩装置吗?超过某个扭矩值就开始打滑,这个时候就应该更换丝锥了,不应当考虑如何取出钻头的问题,而是要检测攻丝扭矩,在还超过丝锥断裂之前就更换丝锥,一个丝锥的价格应该比取出断裂丝锥的工时费和材料少很多吧。

卡死源头,而不是老是擦屁股。

just for reference

网友(点评):
在还没超过丝锥断裂扭矩之前就更换丝锥………………………………打漏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继续打孔

丝锥都在里面了,你让别人怎么在继续打孔?你的钻头比较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