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输送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6-30):
        我设计的辊筒输送线是用多楔带连接每个辊筒,我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下,
        1、一根主动轴一般带动多少根被动辊筒;
        2、辊筒停止后,货物在辊筒输送线的滑移怎么算;
        3、电机功率如何计算,不是大体算,而是精确的计算,包括每个多楔带和辊筒的摩擦损耗

楼主:
自动化物流一般用什么运送货物啊

网友:
这要年工件和节拍、精准度来定。
有同步带、链条、平皮带、圆形带、棘爪、丝杆、气缸、吹吸气。。,总之很多。

网友:
电机功率计算的问题你上百度文库搜辊道输送机计算就有了

网友:
这些计算公司是建立在结构设计的基础上,先要看你如何设计。。

网友(2018-12-13):
需要结合的数据计算挺多的,负载、速度。摩擦力等,
负载相对滚筒滑移跟你滚筒之间皮带松紧有很大关系,电机停住,最后一根滚筒不转的情况下,肯定皮带越紧越好,
还有负载的惯性,负载与滚筒的摩擦力也很重要,
皮带传动形式是单侧还是双侧,几根?网上有公式,你把实际产生的力都需要计算的

网友:
网上有公式,你把实际产生的力都需要计算的

网友:
你说的是皮带线吗,要看你长度了,短的话一般一根从动轴,长的话最好三根左右,两个控制张紧的
至于电机的计算,可以百度一下,我也不会都是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