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增加属性

楼主(2017-06-30):
solidworks零件的属性一栏用起来很方便,直接连接到二维图里面。如何增加一点属性?

网友:
简体版名字叫做——属性标签编辑程序    开始菜单 sw工具里  只能帮到这里 之后的请百度

网友:
奇怪楼主明显现在已有的属性模板是怎么添加的,这显然不可能是软件自带的。

网友(点评):
都是公司里 套过来的默认模板 所以只知道用 不知所以然 模板套过来 里面list的选项 因为关联excel 所以很多要重新弄 见过很多人 list空着 自己每次填o(╯□╰)o……

网友:
属性编辑的时候尽量在配置特定里面,以后添加配置的时候互不影响。

网友:
看图说话,特别注意的是 链接到配置还是自定义都可以选择的。

网友:
5楼正解,上属性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