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配置,高手大神推荐下

楼主(2017-06-30):
本人想买一台台式机,主要就是在家用SW画图,主要是画图,分析基本不用,大家给推荐个配置吧!最好是联想的,不想去电脑城组装!

网友A:
家用i7处理器,4G内存,集显,加19显示器,4500-5000够用了。

网友(点评):
大哥,我的装配体最大也就是300左右吧,就像买个主机,能推荐个品牌的吗?谢谢

网友(点评):
装配体最大300左右,什么鬼?300个零件?

网友(点评):
联想的可以。

网友(点评):
300兆的文件已经够大了

楼主:
求大神推荐,品牌机,5000以内

网友:
一定要安装固态硬盘,这样开机快,数据读取,存储都快

网友:
别买品牌机啊老哥,什么年代了。。。
直接京东配齐一套,找个会组装的哥们,一小时搞定,品牌机你买5000,这个配置组装可能3000就够了,差距太明显了

网友:
CUP,内存,显卡要好一些,其他都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用i7处理器,4G内存,集显,加19显示器,4500-5000够用了。

请问一下,  我电脑32位4G内存(实际没有4G) SW经常出现内存耗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我电脑32位4G内存(实际没有4G) SW经常出现内存耗尽怎么办。。。。

看看自启动程序,能够关掉的尽量关

网友:
主要还是看预算,CPU主板可以换,只要接口匹配就好(小文件I3就足够)。内存推荐至少上8G(单子上是8×2)。显卡是K620 2G的,预算够推荐4G,或者直接上更高系列的显卡(注意,这种是绘图专用的显卡,玩游戏会烧板,切记)。硬盘无所了,看资料多少。固态硬盘120的足够了,但是要留意下接口和主板匹配(单子上的是我随便选的一个)。机箱电源看个人喜好,只要功率足够就没问题,留出些余量,方便以后升级。

上面不带显示器和键鼠,63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