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筑绑丝的捆扎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01):
最近正在做一台建筑绑丝捆扎机,原理就是将一大捆的绑丝(线径0.8-1.0mm)分成直径25mm左右的小捆,然后将绑丝从中间对折180°,使用线径1.6mm的钢丝绑在对折后的绑丝中间,捆扎的钢丝卡箍不能露头(出口小日本的,别的国家无要求)。现在设备经过几次改进基本上能实现绑丝对折,钢丝卡箍切断扎紧,终于能扎紧了,但在绑丝的分捆上遇到了麻烦,绑丝很细,长度在300mm左右,虽然大捆的钢丝比较整齐,但形如发丝,不好分把。
现使用振动电机,料进入斜坡下滑,但粉料不理想,大侠们帮帮忙,看这种料如何分成一把一把的?

网友:
这种要多层直线振动才能实现

网友:
你这个一把的数量要求是否要很准?数量可以差几个?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 最后要称重装箱的

网友:
磁力分束。

网友:
先一小把一小把地对折,挂到一头高一头低的管子上,上下振管子,管子上面往回拨,只让一两根滑下去。绑丝表面不绝缘的话,管子末端设低电压端子一头一个,短路一个算一个。

网友(2018-08-11):
帮忙顶一下

网友(2020-06-11):
设备找到了吗?希望交流。QQ:2686369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