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使用问题

楼主(2017-07-01):
锯床上的主动轴,一侧使用1个22316CA/W33的调心轴承,轴端是比较重的驱动轮,在轴承安装时使用干冰将轴冷却装配,轴承与轴配合很紧。设备开动1个月左右后,拆开发现轴承与轴的间隙过大,用手动可以将轴承自轴上上下移动。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是不是轴的粗糙度太高了。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预紧力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但处于工作状态,系统微拉伸温度上升所产生的驱动轴,轴承预紧力会发生变化

网友:
求装配图。

网友(点评):
应该是楼主的游隙没装好

网友:
没有图初步估计是轴承选择问题

网友(点评):
“一侧使用1个22316CA/W33的调心轴承,轴端是比较重的驱动轮”---甩了。换型号吧!调心滴不行!

网友:
装之前,检查轴的公差,圆柱度没有?可能轴的圆柱度不够,当时是紧了,受力后状态就变了。

网友(2018-06-19):
看看热闹 偷偷学习一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