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17-07-01):
如图所示,两种选型
1、电机55KW,6极,电机皮带轮400,旋转轴皮带轮250
2、电机55KW,4极,电机皮带轮250,旋转轴皮带轮236
旋转轴最高速度在1500左右,由变频器控制电机。
请问哪种选型合适?

网友:
多大的轴啊?55KW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电机选型一般先确定减速比,然后确定功率。

网友:
一般选4极的。4极的价格和6极的不一样。只有在需要尽量降低振动时才选6极

网友:
已知条件还是太少了。从字面理解,如果效果一样都可以达到需要的转速。转矩也足够。用4极第二种方案好一些,成本低。

网友:
55KW,好大的电机,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
电机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四级比六级便宜很多,55KW电机重量在400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