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返修求教

楼主(2017-07-01):
如图,内孔装铜套,现在加工到的尺寸+0.03~+0.05,且椭圆,不知道有没有上面好的方法返修,忘不吝赐教。咨询了电镀厂,弄不了。

网友:
喷涂修复咯~~

网友:
东西太小了~~

网友:
数量少就重做了。

网友:
让步接收喽 不然就报废。越修越亏

网友:
以前在上海用过一种叫“电蚀镀”(音),具体是什么工艺我也不清楚,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铰刀重新绞一下

网友(点评):
超差了都还铰?

网友A:
不用修,打个顶丝用吧。

网友:
载荷不大,车大加套后再车

网友:
废了吧,返修费用比重做还要高,不值得,除非客户同意让步接收

网友:
加大铜套外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打个顶丝用吧。

新人求教顶丝没见过,一般是什么样的

网友:
加套的要不就加大定做铜套,要不就报废

网友:
冷焊,电刷镀,不过都比你重做一个的成本还高,整体镀锌单边1丝,应该也可以。

网友:
没有关系,铜套装进去后,打骑缝螺钉。

网友:
铜套配做。

网友:
用三爪卡盘夹变形,保证内孔能装进铜套不咣当就行

网友:
椭圆,没法修了吧

网友(2018-01-30):
内孔镀铬后,在磨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使用需求,需求精度不那么高返修一下还可以。不然按图纸返修比报废重做成本都高。

网友:
以前用过电刷镀,镀的是镍,时间太长了,且操作不好容易结合不好,起皮,返修的量大就不合算,量小了还不如报废重新做

网友:
加热然后马上冷却,孔会收缩。也许这个方法能行,具体怎么操作你可以拿几件试试

网友:
这么小划不来

网友:
这个孔是正公差这么大的,并且里面是加铜套的话,说明铜套与零件应该是松配的,而加铜套的目的是耐磨和润滑,铜套里面应该是配滑动轴的,所以铜套应该与零件是要固定在一起的,就是说最后铜套与零件应该是用胶水胶合起来的。这个可以跟客户沟通一下,要用胶水胶合起来的话就不是太大问题了,或许可以特采通过,或者做一个夹具来保证胶合的同心度就行了!我以前也用过类似的,都是胶水胶合的。

网友:
电刷镀成本比较高,真的还不如扩大后镶套或直接报废重新加工

网友(2018-03-07):
①用配合的方法,修改对手件尺寸(优先推荐);
②车大一点,加塞一块套筒,但是这种返修方式不太容易得到客户认可,必须得经过顾客同意!
③变化3条而已,可以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或者加载变形,这个需要专门的设备保障,如果热处理不当也会报废,我们之前见过供应商这样做过,报废率蛮高的,达40%多。
④电镀厂不行的话,可以试试磷化处理或者发黑处理吗?但是效果应该没有电镀好,你这个应该要耐磨吧?
⑤之前我们厂有过类似的东西,但还是有点不同,采取喷砂处理,结果内径变小了,当时抓取数据那类产品喷砂是会导致内壁膨胀,我们在前制程修改了公差,才正常,你可以试试,喷砂我们采取吊喷,主要处理面为外壁。

网友(2018-04-10):
重做一个的成本,比返修的成本要低,建议直接下料重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