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径向动作转化为轴向运动

楼主(2017-07-01):
怎么将径向的扩张或收缩动作,转化为轴向的前后直线运动,其中扩张收缩的量大,而直线运动的量少。

网友:
我记得有一种通过离心力控制离合器的机构就和你的要求是类似的
蒸汽机上面也有这种东西
应该是通过连杆机构来实现

网友:
类似于偏心旋转凸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