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下,电动车的电池放在车子的哪个位置?

楼主(2017-07-01):
下班路上,看一美女骑如此电动车在侧面跑,故意放慢车的速度想看这电动车的电池放在哪里的,看几次都没有发现结果,这电池到底放在车子的哪个位置呢?难道是用的锂电池吗?

网友:
底下吧。另外楼主开车玩手机是对自己,更是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

网友(点评):
谢谢关心,我没有开车,我有司机。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忽略了。自己眼界还是比较局限的。

网友(点评):
公交司机能算司机吗,如果算,那我也有

网友:
绝知此事要躬行,买一辆来拆拆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的电动滑板车都在脚底下那

网友(点评):
下面也没有什么空间啊,那电池可是挺大的。

网友(点评):
是在脚踏板下面的,视角不对,又一排的。

网友(点评):
一块一块的串成一条装在下面,不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动滑板车都在脚底下那

实际上不大,毕竟不能和一般电动车一样,通常都放下边。

网友:
在那个黑色吊袋里。

网友(点评):
那个袋子应该是美女自己的。

网友:
电池是长方扁的(信息来自淘宝) 再排除可以调节的部分 ,只有下面了

网友:
锂电不大的

网友:
活捉土豪一枚,有车有司机
我连那个妹纸站的车都没有
那么小的体积,用锂电池吧。锂电池是可以一小块一小块拼装的。
脚下的地方只要强度够就行。几个折弯件或者管就行,剩下的空间肯定够放电池的
这种小车也就跑20KM左右吧。

上次同事买的24V 60AH 的锂电池,集成后的外形240*205*145。
60AH已经非常大了。300KG的空车跑8h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点评):
误解,司机和我是一家人。锂电池的确体积比较小。请问你同事买的锂电池的车价格是多少?

网友(点评):
60AH对于电动自行车应该比较大,但24V比较小。我们的低速电动车都是72V80A。

网友(点评):
他买的锂电池是我们产品上的配件。

网友:
脚下的踏板是放电池的

网友:
这个动力主要靠自由滑翔,很多就没有配电池,电池要有的话也不会大。

网友(点评):
因为美女在上面岿然不动,她当时的速度还很快,所以应该是靠电池为动力。应该不是常用的铅酸电池,是体积很小的锂电池,所以这个车的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如果用的是圆柱锂电池就是装在全面竖杆位置,如果用的方形锂电池应该就装在脚踏板上!

网友(点评):
我猜应该是锂电池,那这个产品价格应该比较贵。一般的电动自行车都是铅酸电池。

网友:
这种是装袋子里面的

网友(点评):
可以折叠装袋子里?出去旅游就方便了,遇到阻碍,就收起来,走过去。

网友:
一般这种产品都是采用锂电池。

网友:
当然是在踏板下面了,电池肯定是经过改良完善的

网友:
在 立式插管里面

网友(点评):
在插管里,不知道好安装不?

网友:
应该在脚板下

网友:
是用的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