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注聚氨酯做油缸气缸密封圈可以吗

楼主(2017-07-01):
        本人有浇注聚氨酯的生产技术,但没有什么客户。想开发一下油缸用密封件,本着低价量大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众所周知浇注聚氨酯在耐磨耐油耐高压方面有着独特的优点,但因为生产工艺比较慢,价格比较高,不知道客户们能不能接受。

网友A:
中高压可能不行吧,具体你查一下压力容器等方面的相关强制性条款。

网友B:
油缸用的聚氨酯密封不是普通的聚氨酯,耐磨和弹性都有很高要求,也别听面B瞎BB,聚氨酯密封很多用在高压,这个领域最好的是派克,国内的材料不行,远远落后于派克,所以寿命上是很大缺陷,国内做聚氨酯的也很多,山寨货遍地飞,而且现在工程机械销量不太好,市场大不如前,不是个进入的好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高压可能不行吧,具体你查一下压力容器等方面的相关强制性条款。

浇注聚氨酯应该是耐高压的

网友(点评):
怕有气孔、杂质之间未可预计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用的聚氨酯密封不是普通的聚氨酯,耐磨和弹性都有很高要求,也别听面B瞎BB,聚氨酯密封很多用在高压, ...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浇注聚氨酯应该是耐高压的

楼主明白就好,这个论坛里最不能信的就是面B,聚氨酯耐高压,油缸不适用压力容器标准,这货连最基础的常识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明白就好,这个论坛里最不能信的就是面B,聚氨酯耐高压,油缸不适用压力容器标准,这货连最基础的常 ...

浇注聚氨酯的优点很多,除了耐高温方面。其耐磨性,耐油性,回弹性,密封性都有卓越的表现,只不过我有生产加工经验,没有开拓市场的能力!甚是苦恼,现在自己单干打算用浇注聚氨酯出一款产品打开市场,所以想到缸用密封件量还大点特此咨询一下,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8-05-03):
现在的密封市场。很多密封商家卖的O型圈都是自己浇筑的。那种主要密封反而都是卖的知名厂家的。比如U型圈,Y型圈等。
你要做密封件,首先需要的是销路。你可以跑跑做油缸的厂家去看看。油缸厂家最担心的就是密封的质量问题。
很多密封厂家都是自己生产的。就是担心别人的质量问题。
所以想要打开市场先做相对来说对质量要求底点的产品打开市场。
还需要对产品做各种耐压耐腐蚀耐老化试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