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基础要如何选择?

楼主(2017-07-01):
31吨重的设备,放在直径1500mm的钢板上,要用多厚的钢板?另外基础混凝土要打多深,直径多大?咋算的?如果不合理的话,还是用其它样式的基础?

网友A:
这是土建设计的事,我们的好些设备也是和土建基础有关系,但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图纸都是设计院出,我们没这个资质,也没这个专业,负不了这责任,所以不该你弄的东西还是别瞎搞,跟领导说不会不是你的错,真出了事故你担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土建设计的事,我们的好些设备也是和土建基础有关系,但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图纸都是设计院出,我们没这个 ...

确实是这样。小单位没有那么多人,就得看着整,我还没在方面经验

网友B:
从使用角度20的就可以,其实30吨重量的静压力并不大,相当于一个M30的高强度螺栓屈服极限那么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使用角度20的就可以,其实30吨重量的静压力并不大,相当于一个M30的高强度螺栓屈服极限那么点力。

请问混凝土要怎么打呢,多大面积,多大深度呢?

网友B:
按机床底脚螺栓加深100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机床底脚螺栓加深100就可以

刚才问了一下,不仅仅是30吨,还有物料,估计要200吨了。现在下面是一大块1.8深的基础,以前是4个跟柱子承重,现在中间加了一个这个柱子,还要转动的(低速重载),这个柱子来承受200吨中相当的一部分

网友:
必须要钢筋混凝土基础,估计直径不小于2.5米。

网友:
你负载的重心多高?是何种振动的类型?

楼主:
这样,以前没有中间的轴,4边有四个柱子。现在在4个柱子不破坏的前提,下中间安这个轴,我想大部分力会由这个轴来承担。这是网找到的图片

网友C:
你就负责自己结构方面就好了   其他的那是土建的事   我们做东西  都是把载荷提供给土建  他们会根据你提供的载荷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负责自己结构方面就好了   其他的那是土建的事   我们做东西  都是把载荷提供给土建  他们会根据你提 ...

这是朋友问我的,他厂子连个会画图的都没有。我也不懂土建。他说现在整个下面是一个1800mm厚的水泥,里面有钢筋。应该可以承受的了吧。200多t的力。

网友(点评):
你别应该,混凝土的计算没那么简单,这不是拍脑门估的,说句不好听的,他厂子没有这个能力,就不应该去接这个活,出了事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尤其是人命关天的事

网友:
应该去找设备安装标准并向设备制造商咨询。一般情况下,按基础重量为设备重量(包括负载)的两倍计算基础体积,除此之外,基础周边结构,基础与厂方基础、支柱之间的距离等还有很多具体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小单位没有那么多人,就得看着整,我还没在方面经验

不懂的东西劝你别乱来,尤其涉及到有关承重安全的,几百吨这么大的事情到网上向“机械”专业的求助,你也太草率了吧。还是老老实实花钱找设计院这种权威部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东西劝你别乱来,尤其涉及到有关承重安全的,几百吨这么大的事情到网上向“机械”专业的求助,你也 ...

嗯。我就告诉他我做不了吧。

网友:
是太菜,先别说了,慢慢积累地基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