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油压缓冲的牙这么细?为了自锁吗?

楼主(2017-07-01):
每次选型看到油压缓冲的牙什么 ,M12*1.0  M8*0.75 就很蛋疼,为啥不是M12*1.25  M8*1.0? 这样我用SW打孔的标注就不要改了,是SW不全?我查到规格里M12*1.0 是细牙3   M8*1.0是细牙2。说明不是特殊的,是我SW内容不全?还是啥?(长时间加班,明天还要加班,燥狂中······)

补充内容 (2017-7-2 16:52):
我的问题重点有两个 1、细牙很多种,是否有必要用最细的?2、为啥SolidWorks里没有这型号的细牙?另外油压缓冲器安装是误差大的不要紧,又不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
防松、密封、受力好。

网友(点评):
印象中粗牙受力好……

网友:
按个人理解,细牙是不是针对薄壁零件,旋和的牙数可以多点,粗牙主要是受力好

网友:
细牙螺纹一般用在两种情况,一是用在需要自锁性的地方,如汽车变速器上的螺栓、螺钉,多用细牙的,防止因振动而松动。二是用在薄壁处,因为细牙螺纹的“牙高”比普通螺纹的短,因径向尺寸的 限制,在薄壁(套)的场合使用细牙螺纹。还有细牙螺纹导程较小合适做微调节之用。

网友:
使用上讲也可以,只是行业的俗成而已,但不能变,否则配不上对方连接体。

网友A:
我觉得主要是防松和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要是防松和微调。

微调这个应该不是原因,只是附带功能吧。油压缓冲器不做定位,微调没什么意义。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防松和微调,楼主别忘了,旋转气缸就是靠油压缓冲器定位的!

网友:
防松和微调

网友B:
我的猜想是气动元器件是舶来品,在引进的时候对牙型。螺距直接引用了。至于说微调、密封、自锁等,那笔形气缸的安装处也是细牙的,这又是什么解释。至于SW里面建模选用DIN标准的一般都能找到你想要的细牙。

网友(点评):
没找到DIN标准。。。。。。ISO里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猜想是气动元器件是舶来品,在引进的时候对牙型。螺距直接引用了。至于说微调、密封、自锁等,那笔形气 ...

看图说话。

网友(点评):
你找个M12*1.0 M8*0.75给我瞧下

网友(点评):
我SW里 居然有没DIN 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

你说的这两个在DIN都有,我刚刚查验了。如果没有是不是安装不全面,或者是不是SW版本太低了。

网友:
方便调节限位
防松
壁薄牙多 承受间歇性载荷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