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刀和气动螺丝刀,哪个好?

楼主(2017-07-01):
电气元件安装坚固,是用气动螺丝刀还是用电动螺丝刀好 ~~~~~~

网友A:
买了个博士GSR120,除了同心度差外,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博士GSR120,除了同心度差外,还不错。

你买的是正品吗?

网友B:
气动要有气源,其他没啥特别的吧。

网友:
现场的条件允许使用哪个就用哪个,关键看你的螺丝刀扭矩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要有气源,其他没啥特别的吧。

貌似有说气动的扭矩不稳定的说法~~~气体弹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正品吗?

土猫买的,应该不假。同心度差的问题不是个例。

网友:
能气动就气动,安全

网友:
噪音也是选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猫买的,应该不假。同心度差的问题不是个例。

其實,,,博世他們自己用的電動螺絲刀是最好的,外面一般買不到的。。。

网友C:
处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用气动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用气动的比较好。

流水线安装用气动螺丝刀,寿命,坚固,安全性都要考试~~~

网友:
气动的需要有压缩机,电动的只需要电源就可以了,电动的动力选择范围大,方便在任何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