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U钻

楼主(2017-07-01):
   U钻在加工时有注意不到的细节,可能会带来一些小麻烦,例如加工后,内孔表面不光滑,排削不畅的现象

所以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U钻的几个使用要点:
1. U钻的安装要注意正反方向,哪个刀片向上,哪个刀片向下,哪个面向内,哪个面向外。
2. U钻的中心高必须要校正,根据其直径大小来要求控制范围,一般控制在0.1  mm之内,U钻的直径越小,中心高要求越高,中心高不好U钻的二侧会磨损,孔径会偏大,刀片使用寿命缩短,小U钻的话很容易折断。
3. U钻对冷却液的要求很高,必须保证冷却液从U钻的中心射出,冷却液的压力要越大越好,可以将刀塔多余的出水口堵起来,保证其压力。
4. U钻的切削参数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但也要考虑不同品牌的刀片,机床的功率,加工中可以参考机床的负载值大小,做适当调整,一般采用高转速,低进给。
5. U钻刀片要经常检查,及时更换,不同刀片不可装反。

网友A:
看这图片上的U钻,应该是国产的,国产的断销不怎么好,楼主有好的国内牌子推荐嘛

网友B:
图中钻头极有可能是山特880,但安装方式甚是奇异。

网友C:
车床用U钻,必须高档床子,低档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片上的U钻,应该是国产的,国产的断销不怎么好,楼主有好的国内牌子推荐嘛

我们一般用进口的,山高的U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用U钻,必须高档床子,低档免谈

低端床子的刚性不好的话,很容易折断U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钻头极有可能是山特880,但安装方式甚是奇异。

版主刀具功力深厚,直接言中,佩服佩服安装时因为没有合适的变径套,所以就随便找了一个装上的,有点不太协调哈

网友D:
应该是以斯卡或特固克的。

网友:
楼上楼下都是高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一般用进口的,山高的U钻不错

山高的太贵了,我用住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车床用U钻,必须高档床子,低档免谈

也不是啊,低档的床子我也用,用国产的,打个2倍径不成问题,虽然效率没有进口的高,打个2倍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以斯卡或特固克的。

什么牌子的刀具都可以,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啊,低档的床子我也用,用国产的,打个2倍径不成问题,虽然效率没有进口的高,打个2倍径还是可以的 ...

是啊,也就打个两倍径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山高的太贵了,我用住友的

我们家大部分都是住友或者特固克的 深孔钻用yes2的 也有住友的 但楼主是车床 我们是龙门 不清楚车床用u钻 是不是对同心要求比较高

网友E:
我有一点不明白 还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说的第一条关于刀片的安装  这种到为什么要注意刀片正反安装 难道四个边不是一样的吗 u钻只有相当于只有一个有效齿 里面的是定位的 外面的是切削的 特固克的是四个边一样 住友只能用两个边 山高的什么情况 有没有大神告诉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点不明白 还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说的第一条关于刀片的安装  这种到为什么要注意刀片正反安装 难道 ...

住友的也能用四条边,只是他的刀片里面是竖着装的,外面是横着装的,到时候里面外面的刀片换一下就行了。里面的刀片一般磨损会比外面的刀片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住友的也能用四条边,只是他的刀片里面是竖着装的,外面是横着装的,到时候里面外面的刀片换一下就行了。 ...

想起来了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家大部分都是住友或者特固克的 深孔钻用yes2的 也有住友的 但楼主是车床 我们是龙门 不清楚车床用u钻 ...

车床对同心的要求在0.1mm左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点不明白 还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说的第一条关于刀片的安装  这种到为什么要注意刀片正反安装 难道 ...

U钻的话一般两个刀片是外圈车削和内圈车削,外圈的刀片还可以扩孔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床对同心的要求在0.1mm左右即可

看刀具大小,可以偏置一些,用于加工比公称直径大点的孔。
但要注意偏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刀具大小,可以偏置一些,用于加工比公称直径大点的孔。
但要注意偏置方向。

不管如何偏执,都要保证待加工孔的大小

楼主(2020-09-29):
引用 网友B:
看刀具大小,可以偏置一些,用于加工比公称直径大点的孔。
但要注意偏置方向。

合理范围内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