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轴之间如何连接

楼主(2017-07-01):
现在是把上面的轴吊起来暂时固定下,然后把下面的轴推进去,然后把两个轴连接起来。然后上面的固定去掉。
320mm直径的轴,低速度重载。
要用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比较可靠,键还是法兰连接。而且安装要方便

补充一下,上面有200T的东西压在这个轴上,现在要连接这2个轴,又不能让中间的连接装置受力(受力非压坏了)

网友:
这种场合建议用胀紧套联轴器

楼主:
我这个低速,重载,有点偏心应改没有问题吧,用那个联轴器会不会不经济。我这是烧窑的机械,很粗糙

楼主:
我觉得这样连接行么,可以推进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推进去以后怎么固定同心,并且连接上。而且还转,低速

现在是长端上面向下有200t的力,压在短轴上。

网友(点评):
该方案安装后有一个套筒从上部落下固定比较好,套是轴向不受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

好像法兰也行,坏了,好修理。要是加工轴,坏了就完蛋草了

网友:
现场图片发一下

网友:
你这轴是怎么支撑的?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把下面这一段移动到基础底座上,螺栓拧紧,然后把上面的长轴落下,固定住,然后下面有液压来推动轴转。轴支持200t的东西

网友:
法兰,连接器

网友B:
推荐使用法兰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法兰连接器

什么是法兰连接器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