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外圆磨余量咨询

楼主(2017-07-02):
各位大神,一个管子总长300,需要将长度160mm的外径32.835磨削到32.800-32.810有何好的方法,一般外圆磨找正误差都有2丝吧?# y/ a2 I" i. \5 E

网友:
上车床用,机动砂带抛光

网友:
那只能找个好点的磨床了,1丝的公差可是不好保证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多留点余量不行吗?有时找正时间,都可以磨好一个了。

楼主:
已经这个样子,能挽救吗?

网友:
这肯定是修的吧,正常加工谁会这么干,对吧,一两根就找个好床子修修,大批量找个好床子设计个工装加工。

网友:
看工件直不直,直的话用无心过一刀

网友A:
这时候就需要人型外圆磨出手了,找个手艺好点的老司机,车床上装夹好打好表 拿沙纸慢慢打下去。很快的 量不多的话,量多想别的办法

楼主(2017-08-12):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就需要人型外圆磨出手了,找个手艺好点的老司机,车床上装夹好打好表 拿沙纸慢慢打下去。很快的 量不 ...

感谢,采用车床装夹,手工砂纸打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