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工装

楼主(2017-07-02):
想车Φ12孔,帮忙设计工装

网友:
这是你设计的吗?∅22处怎么还是英文?图片放大不了呢?

网友A:
除了一个面有加工符号外,其余面都不用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一个面有加工符号外,其余面都不用加工吗?

孔的两个端面是车的,车完孔后要求端面跳动0.05

网友B:
三爪卡盘带内槽的那种,夹持的时候正好可以卡住外圆,试试看,没有现成的话,可以自己车个这种软爪

网友A:
可不可以做设计变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爪卡盘带内槽的那种,夹持的时候正好可以卡住外圆,试试看,没有现成的话,可以自己车个这种软爪

是个半缺件,不是正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做设计变更?

你是在设计件吗?我让你设计工装

网友:
用什么样的毛坯

网友:
就这个样式,
1,以左边仿形定位,压板压二脚,从右向左加工内孔,并光面。
2,反面,以车好的孔和面定位车另一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半缺件,不是正圆的

是手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手柄吗?

不是手柄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白,我这个件的外形已加工完成,渗碳淬火后加工孔

网友:
搞个侧视图吧  楼主

网友:
@Coco521没教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