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六)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7-02):
    这种轴在加工的时候由于长径比较大,表面的粗糙度要求较高,而且需要高效率,所以再三考虑,决定使用双主轴,双刀塔数控车削中心,工艺的安排比较复杂,经过多次夹持,不过,还好,总的用时还是比多台机床多工序要快很多,而且,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再增加桁架机械手,这样效率还会提高不少,也可以节省不少人力
图纸

定位块挡料

上下刀塔加工

副主轴拔料,两个主轴同时旋转,上下刀塔同时加工

下刀塔做左端支撑,上刀塔切断

中心架及副主轴同时移动到右边,然后加工剩下的部分

开阔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A:
这零件后序调质不?轴承档要磨,必须要中心孔,BC基准应该有同轴度要求的,0.014同轴度是螺纹?这就麻烦大了,轴类零件不好作,国内小机床厂家很少涉及轴类定单的。不单机床要求高,工艺也复杂,你们这个思路有间题。轴类零件的考虑侧重点和盘类完全不一样。

网友(点评):
有了解的,是的,这种机床价钱比较高,一般的小公司买不起

网友(点评):
BNE,一台价格150万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零件后序调质不?轴承档要磨,必须要中心孔,BC基准应该有同轴度要求的,0.014同轴度是螺纹?这就麻烦大 ...

我感觉没问题,以前问过,这类双主轴,一般前后主轴同轴度在5um以下,他等同于一加一顶,中间还有中心架夹持。就是这种机床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根本买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没问题,以前问过,这类双主轴,一般前后主轴同轴度在5um以下,他等同于一加一顶,中间还有中心架 ...

轴类是看着容易作着难,那个螺纹不好作

网友C:
请教:1,什么是黑皮料 什么是非黑皮料(没能百度到)?2、h g 分别表示什么 形位公差符号 不是应该是图形吗?怎么是字母?

网友(点评):
黑皮料就是外面有氧化皮的,非黑皮料就是外圆是光亮的。

网友D:
表面粗糙度2.0,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零件后序调质不?轴承档要磨,必须要中心孔,BC基准应该有同轴度要求的,0.014同轴度是螺纹?这就麻烦大 ...

1、轴承面不用磨削,直接可以车削完成,0.8的粗糙度没有问题的
2、夹持c基准,加工b基准是没有问题的
3、德国机床的高精度,是可以保证零件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类是看着容易作着难,那个螺纹不好作

有个图没补上,那是个花键,不是螺纹,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1,什么是黑皮料 什么是非黑皮料(没能百度到)?2、h g 分别表示什么 形位公差符号 不是应该是图形 ...

表面的硬层磨削之后就是没有黑皮的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粗糙度2.0,什么意思

客户就是那么标注的,我们理解为表面粗糙度在2.0以内就可以,使用粗糙度仪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轴承面不用磨削,直接可以车削完成,0.8的粗糙度没有问题的
2、夹持c基准,加工b基准是没有问题的
3 ...

车削工艺可以达到0.8的粗糙度吗?是否普遍?我只是在某本工艺手册上有提到过,我以前问过某工艺老师傅,他说0.8一般是磨,车削达不到。

网友F:
感谢分享,虽然有的不太懂,有时间再琢磨琢磨

网友A:
这个作出来Bc同轴度不会好

网友A:
楼主有空的话帮我们打个样,你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
很棒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削工艺可以达到0.8的粗糙度吗?是否普遍?我只是在某本工艺手册上有提到过,我以前问过某工艺老师傅,他 ...

老工艺师傅说的是普车,现在的数控车可以达到0.8没有问题的,有的材料都可以达到0.4粗糙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虽然有的不太懂,有时间再琢磨琢磨

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出来Bc同轴度不会好

是啊,不是最好的同轴状态,但是达到图纸要求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的话帮我们打个样,你可以加我微信

小件还可以抽空试试,大件就算了吧,具体原因,你懂的
企鹅四零五零七四一五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工艺师傅说的是普车,现在的数控车可以达到0.8没有问题的,有的材料都可以达到0.4粗糙度的

这个东西主要依赖刀具,其次是工艺参数?

网友:
CAXA字库丢失,导致行为公差乱码,解决方案,复制WINXP字体至win7字库内。 我猜的应该没错。软件CAXA. 系统win7,8的样子

网友:
已加,这零件以前可能已经作过方案报过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不是最好的同轴状态,但是达到图纸要求就可以了吧

棒料拉出全长的时侯一端夹光坯一端夹毛坯,毛坯本身是弯的,所以作不好,Bc同轴度会超过3丝,如果这样0,014同轴度肯定达不到要求,您这个有条件要好好学,我以前作工艺没你这么好的条件,也是后来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要多思考,这才能变成自己的,我那个零件之前也是想的和你这个方案类似,也是装夹毛坯精车,后来线发现这大批量肯定作不好,除非毛坯状态特別好,但是国内毛坯不能指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主要依赖刀具,其次是工艺参数?

算是这样吧,刀具是粗糙度的保证,要选择合适的刀具,工艺的话就需要根据实际加工的零件来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拉出全长的时侯一端夹光坯一端夹毛坯,毛坯本身是弯的,所以作不好,Bc同轴度会超过3丝,如果这样0,0 ...

能否加工出来合格的零件和机床的精度有直接的关系,这台机床是德国的双主轴双刀塔的,精度很高而且稳定,国内的机床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你作出来量~看,看分析对不对

网友G:
我想问楼主 怎么防止机床撞刀的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    用的仿真软件 还是机床自带的监测   编程手工编的?毕竟高精度机床 防撞是最重要  做的低档机床  都没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楼主 怎么防止机床撞刀的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    用的仿真软件 还是机床自带的监测   编程手工 ...

有编程的仿真软件,可以模拟的,编程是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