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轨数控车床

楼主(2017-07-02):
后刀的斜轨数控车床,一般使用左刀还是右刀,那种刀比较好?为什么呢?

网友A:
刀和;正常前刀架平床身一样的。刀口向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和;正常前刀架平床身一样的。刀口向下而已

你的回复很外行很业余

网友B:
排削还是向下好点,右手刀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削还是向下好点,右手刀反装吧

排屑是个问题吗?平轨的车床都要回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屑是个问题吗?平轨的车床都要回炉了

只是建议,楼主可以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