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7-07-02):
请教各位:
红色为轴承孔,为使双边的孔同轴度高一些,如何加工比较方便,谢谢
孔在铁块的一侧

网友(点评):
大侠真有钱,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通孔,中间加隔套,无语了这个也拿来交流。

网友A:
可以用数控车车啊,不知道你这个件要有什么样的精度,比如粗糙度,圆柱度的要求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是同轴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数控车车啊,不知道你这个件要有什么样的精度,比如粗糙度,圆柱度的要求

同轴度用数控车1把刀就可以做了,难道就没有别的要求?过于简单了吧

网友:
保证同轴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刀车削

网友:
对,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通孔,中间加隔套!

网友:
还是加一个隔套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