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AB平行轴:正转时A不动,反转时B不动

楼主(2017-07-02):
用1个电机带动A B两平行轴 ,正转时A轴静止不动 ,反转时B轴静止不动 。请教下用什么方式简单 、成本低、性能可靠。

网友:
单向轴承

网友(点评):
正解!楼主要求成本低,性能可靠都满足!

网友:
其它的方法也可以,要说可靠。用离合器比较可靠。

网友:
离合器用的普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