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减速器的热平衡问题

楼主(2017-07-03):
热平衡校核不通过,应该优先选择什么措施

网友:
风扇冷却,不行的话就是换热冷却

网友:
箱体外圈是要加上散热片的  薄薄的  利用增大空气接触面积是散热!再者就是润滑剂

网友A:
首选肯定是风扇,然后水冷盘管,最后是外置压力润滑系统

网友B:
先解决效率问题,再解决散热平衡,否则本末倒置

网友:
空气冷却,不行就换水冷

网友:
蜗轮蜗杆很容易发热,所以效率低,都变成热量了。一味地散热会降低效率,还是尽量找找原因。
一般的降温方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肯定是风扇,然后水冷盘管,最后是外置压力润滑系统

首先不是加散热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效率问题,再解决散热平衡,否则本末倒置

增加蜗杆头数吗?